求助,关于CADSTAR内层分割问题

楼主(2009-01-12):
问题如下:
CADSTAR的PCB中电源层和底层使用template分割后没办法进行铺铜,而又可以看到花孔,就是意味着已经连接……
求解……
且这样子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中就是没有电源和地的分割

楼主:
OK搞定了

网友(2009-11-23):
若风  有遇到过用CADstar 不能使用老版本的库文件的问题么?
我现在搞这个问题好久了,总部用的是7.0和6.0版本的软件做的库,但我只有8.0版本的CADSTAR,为什么不能兼容原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