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删除所有元件的器件信息
tqw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9-01-12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右键里面选择filter,试试看

网友:
二楼答案不对。

打开ECO模式,然后选中所有的元件,右键,attributes,在出现的object arrtibutes界面中将你想要删除掉的信息直接delete就行了。

操作前记得先备份原文档。

网友:
要删除值的话才打开ECO

网友:
二楼答案不对。

打开ECO模式,然后选中所有的元件,右键,attributes,在出现的object arrtibutes界面中将你想要删除掉的信息直接delete就行了。

操作前记得先备份原文档。
引用 网友A:

  这个方法我试了下,好像达到想要效果。object arrtibutes界面中将你想要删除掉的信息直接delete,全出现错误提示!但是我找到另一个修改的方法,就是将元件的信息全改成0或是其它无所谓的内容。
  如下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