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多层层是怎么布线的?

楼主(2009-01-12):
我以前画过单面板和双面板,现在看别人的多层板中间层布的线很好,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布的,请教.

网友:
我最多也是双层板,没有搞过多层;据说一般的4层板比2层板多一个地和电源铺铜,没啥大的区别。

难道楼主想问8层板这样的中间层布线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