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怎么一回事?该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1-12):
这个该怎么办?
我往PANS Layout中导入网表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

我把PANS Logica中的text encoding也改成了Chinese Simplified怎么还是要出现上面这个错误?
急呀!!!!!!怎么的嘛?哪个能告诉我一下呢?

楼主:
哦,说错了
是PANS Layout中的text encoding也改成了Chinese Simplified
又把两个都改成Western European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.
但是每次遇到这个,我直接跳过不管,基本没有什么不良影响

楼主:
但是我就导不进去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