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总线的信号完整性问题。谢谢。

楼主(2009-01-12):
大家好。
下图是我设计中的PCB图。红色的是数据总线。4个设备。

ARM出发到最后一个设备的连接线,最长15cm,最短11cm. 我现在的样子根本没有考虑到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些东西.就是说我的连线就是从arm管脚到最后一个设备的管脚.中间没有什么电阻.
请教一下.我怎么保证SI ?
需要怎么加电阻?
谢谢

楼主:
天哪,我快崩溃了.
别人的实验板上的参考电路图上,只有地址线有小电阻,数据线上就没有电阻.不知道怎么回事情.
假如数据线,以及其他控制信号线都要加上小电阻的话,估计我的pcb又要扩大了.

网友:
注意拓朴结构.

楼主:
您是不是觉得我的拓扑结构不太好。我第一次弄
请指教一二。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