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画了动态铜箔以后不能铺进去.

楼主(2009-01-13):
朋友们新年好,我现在用的是allegro15.7,为什么我用动态铜箔画的铜不能自动铺进去,画完之后只看到一个外框在那里,有给到NET.有时候修一下部份线又会铺进去,是不是跟线有关还是我的ALLEGRO软件少了什么补丁.

网友:
看看你的shape的与其它线或者via pin之间的间距是否设置太大了

楼主:
一般动态铜箔在SHAP设置那里为0呀,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是否是显示设置问题,在COLOR/VISIBILITY里显示所有

楼主:
有显示出来,感觉是跟线有关系。

网友:
Alegro数据的问题,有时候还会造成错误。4 N4 g3 Q9 N6 ]
你把旁边的线或过孔移一下,注意不要选gridless,要不然小数点太多了,数据会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