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信号走线有什么注意的地方?

楼主(2009-01-13):
各位高手:
            目前我在公司所负责的项目中用到了TV OUT功能,TV out 输出S端子信号(包括亮度和色度信號),請問一下:在走線的時候,對亮度和色度信號有什麽需要注意的地方?還望不吝賜教,小弟在此先謝過了!

网友:
S端子信号模拟信号,应该用屏蔽地隔离吧,本身S端子信号信号把亮度和色度信號分开就是为了怕干扰

网友:
信号线包GND

楼主:
多谢二位了!
另外想问问:画线路图时,是不是TV信号的Gnd的名称也需要和数字信号的Gnd取不同的名称。以便layout时可以将两个GND分离,避免地的相互干扰?

网友:
我刚弄完这么一块板,测试通过了,信号质量不错。
1:首先得做下数字模拟地隔离,在你的AD/DA芯片下方做就行了。
    或者出于板子机械,尺寸和LAYOUT方便的考虑,可以用0欧姆电阻做两地的隔离,细铜皮也行。
    保证单点接地。
2:做TV信号线的阻抗。一般是75欧姆。
3:保证TV信号线下完整的参考平面。如果下面有参考平面,可以不需要包地,否则,包地或敷上地铜。

楼主:
高手呀,今天终于长了许多见识。谢过了!

网友:
谢谢高手指教

网友(2009-06-24):
5楼的第3点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