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个令我苦恼的 orcad 格点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3):
orcad 也就是cis 从别的原理图 copy到 另外一个原理图里
再修改图时出现 线不在格点上 是怎么回事
把页面统一修改成一样也不管用

网友:
查下Grid Display选项卡是否有选

楼主:
Grid 是打开的 点都是能看到的 考来的图那些线很多都不在格点上

网友:
你是在不同版本之间copy吧?我把图纸从16.0拷到16.2时出现过同样的问题。好像是库文件的问题,但不确定。

网友:
    請參考附圖,只要將紅色箭頭取消成白色箭頭即可.
因為紅色箭頭是用來微調用的,而白色箭頭是放置在Grid上的.

网友(2009-11-23):
   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。。。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。。
    用CAPTURE CIS画器件,
在options----design template选项框里面不管怎么设置格点的距离
    格点间的距离都保持0.1 INCH不变
导致画的元件总是太大了。。。
但我看人家画的元件大小又正合适
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
    郁闷。。。
有高人解答吗?

网友:
    去掉指针对齐网格的那个勾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默认设置的是管脚在格点上的,如果你在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注意格点对齐的问题,把管脚放在格点以外,调用封装库到原理图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最好是把库做成标准的格点对齐

网友:
    做元件库的时候,PIN管脚大家尽量放在格点上,Snap to grid 这一选项要是白色的,不要是红色的

这样COPPY到自己的电路上的时候,就对得上GRID

Snap to grid 在白色的情况下,是以一格一格点为单位移动,如果在红色情况下,是以一小格的10格为单位移动

个人认为,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,尽量不要在SNAP TO GRID 为红色的情况下操作。 这样才会有一个整齐美观的原理图

欢迎大家来拍砖。

网友(2009-12-23):
    LS你的群满了吗?
    怎么加不进去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