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觉快崩溃了.设计PCB板真难.

楼主(2009-01-13):
我是一个学生,想自己设计制造一个实验开发板,里面有ARM Flash SDRAM 以太网LAN USB控制.
原以为画好电路图,然后对照电路图把线布通就可以了.
越往后做越发现困难丛丛.
买芯片,定封装,什么EMC, 什么SI,这哪是一个人可以干下来的活呀.我快崩溃了,我都觉得我这个系统会挂.

请教一个问题吧:
下图是我设计中的PCB图。红色的是数据总线。4个设备。sdram频率100M

从ARM出发到最后一个设备的连接线,最长15cm,最短11cm. 我现在的样子根本没有考虑到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些东西.就是说我的连线就是从arm管脚到最后一个设备的管脚.中间没有什么电阻.
请教一下.我怎么保证SI ?
需要怎么加电阻?不加电阻的话,SI会恶劣到影响正常使用吗?
谢谢

网友:
对自己有点信心啊,开了头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arm7也就50Mhz左右,注意一下一般的PCB布线规则就行了,先做一个,跑起来应该没问题的,EMC,SI以后慢慢学

网友:
请你先画原理图,在PCB中产生网络后就布得轻松多了。

网友:
我也画了将近一年的板,但都是画一些小板,像摄像头什么的。但感觉还就是刚刚入门一样。

网友:
注意SDRAM和ARM的距离对地址、数据尽量做到等长间距10/5/10,最大相差最好不要超50mil,否则速度上不去的!

网友:
楼上 几位很 热心
有兴趣交个朋友qq:548763

网友:
慢慢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