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买来的实验板上只有地址线串联有小电阻,数据线上就没有小电阻.

楼主(2009-01-13):
实验板上只有地址线串联有小电阻,数据线上就没有小电阻.是不是数据线的SI问题不严重?
控制信号也是这样,有的控制信号有小电阻,有的没有小电阻.

网友:
这是因为地址线往往要接到其他的一些ic或者扩展口,基于电平匹配的缘故,所以建议串接电阻,有的还要上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