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ckage Designer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1-13):
在用Package Designer时,我是使用向导来创建封装的,但做到需要导入封装中的焊盘时,却不能用我做的pad文件,只能用软件中固定的焊盘,请教达人,如何将自己做的Pad文件路径放入软件默认的焊盘选择路径中?

楼主:
些为贴图

网友:
楼主把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看到你的焊盘了,如下图:

楼主:
明白了,非常感谢版主!

网友(2013-05-15):
楼主大人有关于package  designer的资料吗?小弟刚开始学,不知从何下手,还请不吝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