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屏蔽显示的十字符
tqw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9-01-13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在设置里可以搞定的 ctrl+alt+c打开色板然后再选黑丝印后项的色代就成了

网友:
在layout中是这样的,你试试行不行
菜单的Tools/Options 的Thermals 页
面中,将页面下部的检查框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 的选项去除即

网友:
呵呵,其实我也是今天上网查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
在大面积的接地(电)中,常用元器件的引脚与其连接,对连接引脚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,就电气性能而言,元件引脚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,但对元件的焊接装配就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:①焊接需要大功率加热器。②容易造成虚焊点。所以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,做成十字花焊盘,称之为热隔离(heat shield)俗称热焊盘(Thermal)

网友:
楼上的又让我学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