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放置原件精确定位问题

楼主(2009-01-13):
通过输入坐标放置一个原件时,
输入坐标即可,
但是有个问题,这个坐标对应在原件上有的是第一脚,有的是原件的中心,请问如何在原件上设置?谢谢!

网友:
那个要看你在options里面选什么了,point这里有选项,自己看看吧

网友:
在做footprint的時候設定的。

网友:
Allegro的16.2解决了此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