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bga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3):
我用的是protel dxp的wizard,生成bga,144个脚,中间要DEFINE THE LAYOUT OF THE BGA FOOTPRINT
然后有corner cutout center3个参数要设置,默认分别为8 2 2 请问该如何设置哦,datasheet上没找到

网友:
你自己抓个图上来吧  别人看也看不懂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!

楼主:
就这个
datasheet如图

网友(2009-02-13):
把左右两个去掉  上下的按你的行列数输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