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从以前的DOS版到现在的AD09,哪个版本最为稳定!!

楼主(2009-01-14):
protel 从以前的DOS版到现在的AD09,哪个版本最为稳定!!
Protel更新太快!!!

网友:
稳定?   个人认为,最稳定的是protel 99se 但是功能略显落后。ad09 与 ad summer 08 差别不大。如果是要选择学习的话,建议从 winter 09 或者 summer 08 开始。

网友:
Altium公司,走得让人看不清它想怎么走

网友:
如果刚用,还是用最新的吧,AD Winter 09也没看见过啥大毛病,还是挺稳定的。

网友:
我用AD6.8半年了,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过,个人感觉还可以。

网友(2009-09-20):
用99SE就行了,能完成大部分工作了。

网友(2010-01-27):
AD6就行了

网友(2010-06-15):
我现在正在学AD09
感觉挺复杂的
以前学99SE现在转过来不习惯

网友(2010-10-05):
altium designer 相对于99SE的优势在于总线走线、差分总线、等长走线(通常用于DDR2)、多通道设计(就是完全相同功能的模块电路)、PCB与原理图的双向更新(这个对于有FPGA的设计特别是多个FPGA设计帮助那是相当的大)、库也更丰富(它的原理图库让大家省了不少事)。
PCB与原理图的双向更新 这一优点就是与pads allegro相比也具有优势。

网友:
AD8用起来挺稳定的,但是就是对电脑配置要求太高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