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如何打印

楼主(2009-01-14):
是不是通过print setup来打印呢?怎么我打印的时候没反应;而是要到生成丝印的地方来弄才行;但在丝印里面又打不出如图所示的效果

网友:
    一般我是弄到CAM350里面,然后再打印就可以了,也可以转成PDF文档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    你可以用EDIT里面的一个copy命令,好像是copy as bitmap,可在word里面直接粘贴!

网友:
    在cam里面可以设置打印.

    不需要转到cam350.

    pads这一点做得比allegro好.

网友:
    在files->cam plus...->弹出对话框,在里面选择好要设定的层;再设置打印机,还可以添加虚拟打印机的;就ok了,

网友(2009-04-10):
    我也是在CAM里面设置好,用虚拟打印机打成PDF的就行了

网友:
    我也是打印PDF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