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转成PADSlogic后如何与PADSlayout实现交互?

楼主(2009-01-14):
orcad转成padslogic后如何与PADSlayout实现交互?

网友:
不用转的,直接用LOGIC打开DNS文件就好了

网友:
PADS2005以后的版本就能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,但貌似不能与PADS Layout 进行交互,

网友:
在logic界面,tools->pads layout,进入pads layout link链接界面,

选择DESIGN->COMPARE pcb

此时会出现原理图与PCB对比的差异结果,记得保存,方便将来检查。

选择ECO TO PCB,将原理图的所有信息导入PCB进行交互更新。

此时你会发现,无论你在原理图上面选中任何物体,如元件或连线,PCB上面均可同步显示。

在PCB界面也是一样。

网友:
这样连接是不错,但是有的时候会出错的,你在原理图中选择的是一个元件,但是在LAYOUT中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元件。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除通过在orCAD中生成网络表,然后在PADS中导入网络表的方式外,
能在PADS Logic中把orCAD绘制的原理图,用ECO的方式,导入到PADS Layout中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