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教】在ad7里如何设置差分线对的规则?

楼主(2009-01-14):
我在画差分线对时,经常出现如图情况
图1
 图2
图3
不能真正一步到位连起来,只能一段一段画
请教问题出在哪?是规则问题还是我的操作问题?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软件问题,AD布差分线时好像间距不变的才好布,软件不能自动识别差分线间距的增加,可很少有间距完全不变的差分线的,过孔或焊盘都可能要求差分线扩大间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