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信号线路设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?

楼主(2009-01-14):
各位高手:
            目前我在公司所负责的项目中用到了TV OUT功能,TV out 输出S端子信号(包括亮度和色度信號),請問一下:在画线路图的時候,對亮度信号、色度信號、power,Gnd 有什麽需要注意的地方?還望不吝賜教,小弟在此先謝過了!

网友(2009-02-16):
视频信号线之间最好能用地隔离开来,或者尽量保持一定的间距,以避免产生耦合不必要的干扰。尤其是YUV或者VGA甚至更高速度的。不过差分走线除外。

网友:
走线规则如下:(将RGB,HS,VS信号进行包地处理)

GND,R,GND,G,GND,B,GND,HS,GND,VS,GND

R,G,B走12mil
HS,VS走15mil
GND走20m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