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ANOUT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4):
    为什么有写板BGA里FONOUT不了 有的就行 是不是设定里有什么要求
    一般我采用的是默认值!!其他方面都有设定好 ,求高人指导???

网友:
    高手指点一下啊,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    1/ via大小
    2/规则
    3/扇出方向

楼主:
    扇出方向该怎么定义啊 direction那里有三个选择
    试过都不性 via有设定好 规则都是默认

楼主:
    没人解决 我把它顶上去

网友:
    哎,既然都没问题怎么会扇不出呢?试试这招:最外围那些球能单个扇出吧?然后在四个球大概中心位置放一个你设定扇出的via,把drc都开了,然后根据提示找原因吧。

网友:
    与默认的约束冲突了,via与smd的距离小于约束的最小距离

楼主:
    谢谢 大家的解答!!已经解决了~~是VIA的问题 其实有
    画了区域,选定的区域的VIA。可就是不认。只好把整版的默认孔改成BGA的小孔 就扇出来了

网友:
    不用阿,扇出参数里面就有设定扇出via的,你把规则里的去掉,直接在扇出参数里面设置就行。前提是你扇出via的路径要正确

网友:
    根据你的BGA的管脚间距大小,必须自己设置VIA到PIN的间距!默认的没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