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6.8敷铜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4):
我想把PCB板上的敷铜删掉,可连选都选不中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你好~有試著選到要刪除鋪銅的那層嗎?要選到同層才能選取同層的鋪銅~~

楼主:
谢谢!我想在问一下,移除泪滴啊?
; c* o  V  R# i2 ?我添加了泪滴之后,想移除泪滴,可移除不掉。

网友:
就在添加泪珠里的有移除命令就OK了.

楼主:
我知道在那里可以弄,可不知道是我的操作有问题,或者哪里设置有问题,我就是移除不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