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下总线怎么加SI 电阻? 谢谢

楼主(2009-01-14):
我的数据总线连接了5个设备,ARM SDRAM FLASH LAN USB.
从ARM出发到最后一个设备的连接线,最长15cm,最短11cm. 我现在的样子根本没有考虑到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些东西.就是说我的连线就是从arm管脚到最后一个设备的管脚.中间没有什么电阻.
请教一下.我怎么保证SI ?
需要怎么加电阻?
谢谢

网友:
源端串阻
终端RC
减小stub

网友:
多快的速度?

网友:
    ARM的总线速度不会很快,一般用菊花链就可以了,不需要加匹配电阻,要加的话一般加终端匹配。

网友:
    看数据线的速度了
我看一般ARM的都没加,也跑的还可以

网友:
    这种低速总线拓扑首选菊花链。对于数据线在源端加串阻,对于时钟线除在源端加串阻建议在各芯片接收端加100ohm电阻吸收回勾。具体方案最好是通过仿真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