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明同一个网络,怎么不能布线呢?

楼主(2009-01-14):
请看黄色的线,同一个网表,我想连接起来,但是连接不上.
请问各位大侠,这是怎么了?谢谢

网友:
有提示不是吗

网友:
连线的同时按Shifit+R

网友:
嘿嘿,router的潜规则

楼主:
究竟什么潜规则。我就是没有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请明示

网友:
在布这个网络的时候关闭规则就搞掂了

网友:
这是你在Router里设了个元件规则就这样了,只要将这个规则删了就行了,我前些天在布0.5mm的BGA时就碰到了这个问题,就是我设了个元件规则.

网友:
试试看有强制连接呢?一般来说如果是地网络的话经常会有不能连接的错误 忽略规则试试看

网友(2019-08-28):
学习看看  大家有发点制板时需要PCB画板注意的文章吗  我先学习一下   没经验  画板注意事项  细节 都可以 有的话  发点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