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使用hyperhynx的叠层编辑器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4):
1)例如说,我现在想设计PCB板的第一层的单端线的线宽为:5mil,该如何设呢?
2)叠层编辑器basic标签下的 Test Width mils 的参数是设置板子上什么线的线宽呢?

网友:
Test Width mils就是用来计算特性阻抗的通用线宽
如果你设置为5mil,则会计算出5mil单端线的特性阻抗
同样你也可以设置为10mil,相应的计算出10mil单端线的特性阻抗
假如你的第一层有多种不同线宽的走线,只需要挑选一个代表性的典型线宽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感谢指导,但是我根据厂家提供的叠层反馈报告,在hyperhynx中根据它提供的参数进行设置,为什么我得到的值和它提供的值不一样呢?例如,他提供的第1层的单端线,5mil的阻抗值为52.32ohm,而我通过hyperhynx得到的值为42ohm,相差很大啊。

网友:
其他的设置都一样么?
介质厚度,介电系数等。验证厂家提供的报告的话,最好使用polar进行,会比较准确一些
allegro和hyperlynx都会有少许偏差。
不过你那相差10ohm,估计是其他参数的问题了

网友:
感谢指导,但是我根据厂家提供的叠层反馈报告,在hyperhynx中根据它提供的参数进行设置,为什么我得到的值和它提供的值不一样呢?例如,他提供的第1层的单端线,5mil的阻抗值为52.32ohm,而我通过hyperhynx得到的值为 ...
引用 网友A:

厂家一般选用polar作为阻抗计算软件。

楼主:
下了一个polar si8000v3 但是没有license啊,还有请问各位有没有有关的学习资料啊,有的话能不能共享一下啊,多谢了

网友:
polar的资料就是hel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