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元件pin号显示的问题????

楼主(2009-01-15):
在原理图中想直观显示pin的号码,可是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方法.
如下图;
看不到管脚的序号,请大家帮忙!!!

网友:
编辑元件
把pin numbers visible 改成true就可以了

楼主:
编辑了不可用,不知在哪里设置,还望版主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这个里面

楼主:
再麻烦一下版主,请问在这里面选哪个属性可以显示pin号
我每个都点了,就是不出来.先谢谢了

网友:
pin numbers visible
把他的值改成True

楼主:
ok,thanks
已经搞定,谢谢版主.

网友(2010-05-10):
谢谢楼主和版主,我也学会了一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