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大家热衷protel99 ?

楼主(2009-01-15):
感觉现在 protel DXP 等都出来这么久了?大家是不是有怀旧情绪,为什么都热衷 protel99 ?

网友:
容易上手

网友:
占用电脑资源较少,PROTEL的新版本太占电脑资源了。

网友:
不过现在有个问题,PROTELL 99的文件蛮大 保存一次就增加好多K。这两个月来坏了两个DDB,我都快郁闷死了
不过DXP咱不喜欢用

网友:
99=久久,比较吉利

网友:
画简单的单面板,双面板,99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...

网友:
比较好上手,有些功能确实好用,我现在是99SE和AD6互用(AD6正在学习中)

网友:
习惯了,反正对我来说也够用了

网友(2009-03-03):
画简单的单面板,双面板,99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
软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,别的高版本的不容易买到
正版的用不起

网友:
不过现在有个问题,PROTELL 99的文件蛮大 保存一次就增加好多K。这两个月来坏了两个DDB,我都快郁闷死了
不过DXP咱不喜欢用
引用 网友A:

坏掉的DDB是可以修复的,其实PROTEL软件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功能。

网友A:
坏掉的DDB是可以修复的,其实PROTEL软件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功能。
引用 网友B:

怎么修复呀?有没有具体的步骤贴出来参考一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99的文件不是很大,可能是你没有装sp6补丁,或者禁止了bkp的文件生成才导致的,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

网友(2011-04-27):
怎么禁止BKP文件啊请高手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