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中加机械孔和焊盘?

楼主(2009-01-15):
请问:如何在pads中加机械孔和焊盘?谢谢!

网友:
做一个单管脚的元件 就可以了吧

楼主:
谢谢!可不可以直接加呢?

网友:
在原理图中放置单管脚的元件,然后ECO TO PCB就可以了 想要几个位置孔就放置几个你做的单管脚的元件,不知道说明白没有,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