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CB板厚度问题

楼主(2009-01-15):
PCB的厚度都有哪些规格?要做一块18cm*20cm的板子,多层的,上面带有用螺丝固定的小板,做多大的厚度比较好?请熟悉的朋友们给点意见,谢谢了!

网友:
1.2mm或1.6mm

网友:
45mil  左右就行啦

网友:
你咋混到3级的,一般的话是1.6MM的。底板会厚些。

楼主:
不带小板的话,1.6肯定没问题,就是上面小板还要有螺丝,不知道1.6的合不合适了

网友:
看你板上的插槽有多少个,一般大于14个,那么要2.4了

网友:
1.6mm的比较通用,1.2mm就太薄了,经不起摆弄。

网友:
俺们的notebook就是1.2mm

网友:
具体板厚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环境来选的,包括抗震动,单板强度,成本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