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FN类元件via on thermal pad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5):
各位大侠:
              我想请教下via的完成孔径距离thermal pad的pastemask要多少,才能保证pad上的锡膏不流入via孔中呢???

    p.s :我说的情况是via on pad 的情况

谢谢!

网友:
流锡进去不是更好散热么

楼主:
流锡进去不是更好散热么
引用 网友A:

这只是一个方面,从PCBA的角度考虑的话,会有孔内气泡,产生OPEN。或者,流锡出孔在背面产生SHORT.
而且,流锡到孔内太多锡的话,thermal pad 的焊接也有影响!

不过,还是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(2010-05-11):
保持在0.7mm以上,而且把网板分割开(heatsink 那一块),做成网状。这样可以减轻气泡和焊锡溜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