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PCB里面的问题,请教各位大哥。

楼主(2009-01-15):
我在设计pcb的时候,原来0201的电阻电容的封装都是对的
我不知道修改了什么选项
原来正方形的的芯片脚四周围多了一个小原点
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因
请教各位
希望大家能帮到我
谢谢。

网友:
不懂,期待高手出现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你要先看看这些小点的属性是什么。

网友:
    “原来0201的电阻电容的封装都是对的”,你是说现在封装有问题?那先打开封装看看是不是这样。

网友:
    你设置了热焊盘吧?Thermal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