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到元件库中补上元件的footprint吗?

楼主(2009-01-15):
    如果我在新建一个元件时没有填写footprint,过了一段时间后,这个元件的footprint确定了,那么放置这个元件后,每次都要到属性中填写footprint,觉得很麻烦,有没有办法在元件库中补上这个元件的footprint?

网友:
    你的元件库有保存吗?
如果保存的话,拿出来改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    当然是保存在库里的,但我反复试验,打开库里的元件后,只能修改外型,没有找到添加footprint的菜单,能否说得详细点,我刚开始学,谢谢。我用的是orcad10.5

网友:
    这是可以用文字来描素然后存成一个xxx.upd的档案,就不用每次去填那么麻烦了
"{Value}"    "PCB Footprint"
"7400"       "DIP14"
    "7404"       "DIP14"
    "R"          "0603"

楼主:
    我找到方法了,就是在元件编辑状态下,点options----Package  Properties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3-22):
    太感谢LZ了,我还在想应该怎么弄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