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教】如此设置过孔是否表示对过孔上绿油?

楼主(2009-01-15):
如图打钩是否表示对过孔上绿油?

网友:
好象是的,但现在很多PCB厂家做板时都会加绿油的.

楼主:
哎,我就是有几块板没上,所以这次刻意要求!

网友:
我一般都勾上,然后生成GERBER在CAM里看就没有开阻焊,但是不清楚如果指定扩张值改为0他们有么区别?

楼主:
我做了几个实验:

AD8的三维功能,现在才体会到它的好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