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全局修改多个焊盘的间距哦

楼主(2009-01-15):
RT
谢谢哦

网友:
如果这多个焊盘都是一样的话,先做好一个焊盘,再采用特殊粘贴里的阵列功能复制,也可以达到楼主想要的效果。

网友:
快放假了,有空,传个图!
这个功能蛮好用的,我的这个DD就是用这工具画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