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测量2个焊盘的中心距?

楼主(2009-01-15):
    如果要测量2个焊盘的中心距,应该使用哪条命令?我使用view clearance只能测量焊盘之间的最小距离,是使用自动尺寸标注吗?如果是应该使用其中的哪条命令?

网友:
    这样选择就可以

网友:
    这样选择就可以15775
引用 网友A:

请问zxf兄,这个菜单是怎么出来的,我怎么没有找到,非常感谢!

使用view clearance比较麻烦,每次生成一个坐标尺,还要删除,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?非常感谢!

网友:
    在DIMENSIONING TOOLBAR 中点其中一个点右健

网友:
    4# gaojun39

网友(2009-02-16):
    是否版本问题,我的POWERPCB4.0.1没有找到,惭愧啊

网友:
    POWERPCB4.0.1里面也有的。

网友:
    好的,谢谢,学习到了,是个很好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