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问题求助

楼主(2009-01-16):
最近在用siwavePI仿真,在作平面谐振分析时,软件计算到80%总会报错如下:
Siwave solver encountered problems:
process exit code:EIGN_SOLVER_FAILED

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?如何解决?多谢多谢!

网友:
好象是单板上有错误

网友:
单板铜皮不多也会出现这种问题,我遇到过,不过具体原因就不是很清楚了。
你试一下空地都铺上铜皮看看。

网友(2009-02-16):
可能是在计算时出现不能收敛的问题.改变mesh,频率等参数看看.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 ,刚学几天

网友(2010-01-17):
俺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不过是badiput

网友:
几种可能:
1) 机器配置不高,缺乏运算资源所致;
2) 版图文件信号层敷铜问题(Layout工具显示是OK的),建议删除这些敷铜或者全版自动敷铜改成手动局域画铜平面试试;
3) 减少计算谐振点数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