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应用

楼主(2009-01-16):
我有个产品的LED是做灯光效果的(脉冲闪动的),设计电流在8MA左右,
但在生产时会有一部分的LED不发光(拆下来用万用表发现正反向都导通,
但是用电源恒流20MA测试又是OK的)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?
LED有个最小驱动电流吗?
急!!!

网友(2009-02-22):
一般 LED 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,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。建议看一下所购LED的最小工作电流。

网友:
看看电压多少了
一般要达到电压或是电流了
电压达到电流没有就不是很亮的了
如果恒流的电流达到就很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