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有奖问答】参考平面讨论

楼主(2009-01-16):
如果信号层,上面有地层,下面有电源层做参考,但是这个电源层存在分割,请大家讨论一下,这个信号层走线的时候是否需要注意,高速信号是否要调整到别的走线层?

网友:
当然要注意啦!要是参考平面不完整的话,会对信号走线产生很多问题!什么SI没达到标.信号线的阻抗应该也会有问题的吧!
不知道说的靠不靠普哦!

网友:
下面电源分割后,他不是可以以上面地层做参考层么,信号应该往阻抗的地方走吧

网友:
信号回流的原则:高速信号永远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。

楼主:
chenlei的推荐,基本是符合理论的,希望更多同学发言!

网友:
   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注意的,设置叠层时如果把信号层和地层之间的介质厚度设小一些,效果会更好。

网友:
    支持楼上的意见

网友:
    应该是需要的,同样是那句话:回流走阻抗最小的,局部互感,导致电感减小,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还需要注意电源层与信号之间的距离来看,如果电源和信号非常近,而地又和信号比较远的话,那就会有问题了

楼主:
    提示一下:在电源分割处,会出现阻抗不连续.

网友:
    在电源分割处会出现阻抗不连续
简单的说,设信号与GND/PWR的特征阻抗分别为Z1,Z2,
    当电源和地的耦合良好的时候,则信号在电源分割处的特征阻抗为Z1,在其他地方为Z1*Z2/(Z1+Z2)

网友:
    Z1*Z2/(Z1+Z2)只是个近似哈,在场分布不改变太多的情况下成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