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没错,但是却不能生成网络表??

楼主(2009-01-16):
orcad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,经过修改后终于DRC没有错了,但是导入网络表时却怎么也不能导入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DRC检查时的信息:

生成网络表是出现的信息:

导入网络表时出现的信息:
[localimg=143,150]3[/localimg]
请各位帮帮忙看看。

网友:
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才学cadence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,不过我画的其他的图都可以倒过去的。

网友:
我这几天也是遇到好多次这样的问题,要慢慢研究session log的内容,可以在那里面找到问题的根源,

然后在去解决,你把你的session log全部贴上来,大家看看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“网表导入到Allegro的时候出错”,实际上并不是ORCAD导出网表出错。两者是有区别的。
  比较常见的PCB设计流程是OrCAD-->Allegro,而两项工作沟通的桥梁就是netlist。在OrCAD中如果能够顺利导出网表,已经是接近胜利了。但是对于Allegro而言,网表还必须符合它的要求。
  楼上的热心网友也提到了,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研究session log,从日志的错误信息中推断出问题所在。如果经常遇到问题并这样去解决,就慢慢的会了解该怎么去避免。
  所以还是建议楼主把Log好好看一下,或者贴出来让大家出谋划策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很不好意思,回家过年了,呵呵。
其实之前就把所有的session Log 贴上来了的,现在在贴上来大家看看吧。谢谢大家帮忙看看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