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没错,但是却不能生成网络表??

楼主(2009-01-16):
orcad画了一个电路图,经过修改DRC终于没有错了,但是生成网络表时却出现了错误,信息如下:
DRC时的信息:

生成网络表时的信息:

不管错误继续导入网络表出现信息如下:

网友:
把netlist.log传上来看看呢,你贴的图片上看不出有用的信息

网友:
元件的PCB Footprint属性都添加了么?
张伊园同学

网友:
楼主不关注阿,问了问题就跑

楼主:
3# 袁荣盛 呵呵,都添加了的呀,DRC检查时都没错也,但是就是生成网络表时就不行了,

直接确定,随后出现Allegro界面,然后导入网络表,

出现这个文件后就不能导入原件了。
原理图中的封装信息都添加了的。

网友:
传上来看下

楼主:
6# dingtianlidi 什么传上来看一下呀,呵呵,我都传上来了呀。

网友:
不要把Capture导出网表和Allegro导入网表放在一起做
分开一步一步做
然后再检查确认哪一步出了问题
capture导出网表前确认所有器件的PCB Footprint都已设置了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到一个熟人,哈哈。

网友:
上面的错误好像是说没有封装,

网友:
3# 袁荣盛 呵呵,都添加了的呀,DRC检查时都没错也,但是就是生成网络表时就不行了,

直接确定,随后出现Allegro界面,然后导入网络表,
引用 网友B:

你是第一方直接生成的吧? 在目录下看下netlist.log看下

你用第三方可以试下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三方生成是什么意思,我说一下我做这一段的步骤吧:
1、首先绘制原理图,这里有几个元件是自己画的因为库里面没有,然后画了相应的封装,并且把所有元件与其封装对应起来(对元件设置的相应的值)。
2、DRC检查,选择page1,点击 ,如果有错误检查错误并改正,直到DRC检查没错。
3、生成网络表,在相同页面下,点击 ---->
 点击确定,----->
确定---->
 OK---->

这是生成网络表时出现的问题,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

网友:
导出网表时不要选中creat or update...
然后打开Allegro,file--import logic
选择cis  下面网表路径要对应你Capture CIS生成网表时的那个路径就OK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师傅!按照你说的做了,但是还是出现了这个

不能成功导入网络表,是怎么回事呀?!

网友:
Allegro的design path中的路径要设置正确
pad path设置为你pad放置的路径
psm path设置为你psm ssm fsm 等等*sm放置的路径,有几个路径设置几个路径
Allegro查找的时候从上往下查找的,最上面的优先级别最高

楼主(2009-02-18):
15# 袁荣盛 师傅说的是allegro里面的设置吧,但是我这个是在orcad里面DRC检查时就有错的,现在我把DRC检查的文件和我画的原理图传上来大家看看吧,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,应该怎么做才正确。
Session Log.rar (395 Bytes, 下载次数: 7)

网友:
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
WARNING [DRC0006]  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44285:  SCHEMATIC1, PAGE1  (0.90, 5.90)
ERROR [DRC0029]   Bus has no name and therefore defines no signals. N137240:  SCHEMATIC1, PAGE1  (5.50, 1.40)

问题不是已经提示了嘛
网络没有连接和没有总线名称
你自己查找到相应的网络进行修改
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,对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知道他说的意思,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添加这个总线的名称,为什么还要添加总线名称呀,我只看到用到分页的时候要添加名称,怎么现在直接连的还要添加什么名称呀。

网友(2009-09-18):
l老兄!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!@  照上面的 还是不能解决!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啊!@ 帮我看看啊!
QQ:598201378

网友(2009-10-20):
就是库的路径惹的,你不能随意把原理图和PCB放在一个文件夹下,cadence在这些方面非常讲究,元件库路径指向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