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IC上走线与PIN同宽,但样的话会出现DRC

楼主(2009-01-16):
在IC上走线与PIN同宽,但样的话会出现DRC,并且移线之扣它会自动变为所设的线宽,为什么会出来这各情况?
请高插指教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这个跟constraint的设置有关。把你的constraint设置改改。

楼主:
现在DRC的问题解决了,可是移动还是会变线宽,在constraint里怎么改啊?

网友:
是不是对网络设了最小线宽?

网友:
别担心,是这样的,那是因为你设了NET的基本线宽,走这样的线就先走PIN宽的线,出了PIN再走线宽就好了,当然你也可以设限制区,但没什么必要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在里设一下min neck width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