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PADS高手吗,问个问题

楼主(2009-01-16):
怎么给NC PIN,(non-signal)(NOT_CONNECTED)
这类管脚定义网络并上一个颜色

pads这点太不习惯了和expedition

网友:
pads里不知道能不能定义,方正我是找不到,不过在protel里面是可以的。
期待中……

网友:
用ECO功能添加新的网络

网友:
你用VIEW NET就可以实现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不同的网络!快捷键是Alt+Ctrl+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