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ENTOR软件安装的 问题

楼主(2009-01-16):
file:///L:/678.JPG  大家好,我的mentor安装好了以后,再每次打开原理图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错误,然后原理图就打不开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,弄了好几天了,都不知道什么原因,大家帮忙看看,谢谢大家,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的还是怎么了,都重现安装了无数次了

楼主:
图片上的字是:unable to initialize viewdraw - check WDIR and active project

第二章图的字是:error retrieving primary directory:"primary directory is not spectfied in viewdraw.ini file" Design navigation from projectnavigator will not function properly.please restart the application.

楼主:
都安装了好多次了,都是这样

网友:
看一下viewdraw.ini这个文件,用记事本打开,最后面几行是有关中心库的路径,改改就行,你可以粘上来我给你看看。

楼主:
| Viewdraw initialization file for ePD Version 2005
| (c) Copyright 2005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
||

| Set the default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or each object
| Colors
|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|  0  Black   |  4  Red       |   8  Gray       |  12  Lt. Red
|  1  Blue    |  5  Magenta   |   9  Lt. Blue   |  13  Lt. Magenta
|  2  Green   |  6  Brown     |  10  Lt. Green  |  14  Yellow
|  3  Cyan    |  7  Lt. Gray  |  11  Lt. Cyan   |  15  White

| Fillstyles:
|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|  0  Hollow  |  1  Solid
| Object        Color Fillstyle Linestyle
|                      or Font
| ------        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
NET               12      1       0
COMPONENT         15      0       0
ATTRIBUTE         14      0       0
LABEL             15      0       0
PIN                3      0       0
BOX                2      0       0
LINE               2      0       0
CIRCLE             2      0       0
ARC                2      0       0
TEXT              10      0       0
| set the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selection layer
SELECTION_LAYER   15      0       0
| set the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border layer

BORDER_LAYER      15      0       0
| set the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value layer
VALUE_LAYER        7      0       0
| set the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annotation layer
ANNO_LAYER         7      0       0

| set the background color
|5.0 WINDOW_BACKGROUND 0      0       0

| Default values

GRID            10      | Grid spacing (units)

DOTSIZE          5      | Solder dot radius (units)
BUS_DOTSIZE     12      | Bus solder dot radius (units)
BOXSIZE          5      | Dangling joint box width (units)
TEXTSIZE        10      | Text size (units)
TEXTORIGIN       3      | Text origin
BUSWIDTH         4      | Bus half-width (units)
BUBBLESIZE       5      | Bubble size on pins (units)

AUTOLOG         10      | Autolog value (number of Viewdraw commands t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hold before writing to log file)

SDISTANCE       10      | Selection distance (units)
ADISTANCE       20      | Avoidance distance (units)

SHEETSIZE        1      | Sheet siz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0 = ASIZE,  1 = BSIZE,  2 = CSIZE,  3 = D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4 = ESIZE,  5 = A4,     6 = A3,     7 = A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8 = A1,     9 = A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 = ZSIZE (requires width and heigh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Ex:  SHEETSIZE 10 200 200

ROUTE            2      | Net routing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 = Straight, 1 = Orthogonal, 2 = Avoidance

SCOPE            0      | Scope for labels  0 = Local, 1 = Global

TEXT_THRESHOLD   3      | Threshold (units)

NEW_ATTR_VIS     1      | New attribute and value visibilit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= Name and value visib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 = Name only visib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 = Value only visible

BLOCKTYPE        0      | Default block typ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 = Composite, 1 = Module, 2 = annotate, 3 = pin

UNDO             16     | number of commands to undo

| Default modes. (1 = On or Yes;  0 = Off or No.)

GRIDON           1      | Grid display.
BORDERON         1      | Border display.
HEADERON         1      | Header display.
COMPTEXTON       1      | Component text, labels and attributes.
TEXTON           1      | Text.
ATTRON           1      | Attributes
LABELON          1      | labels
DETAIL           1      | detail ** Changed at 5.0 **
SNAPTOPIN        1      | snap to pin
UNIQUE_LABEL     0      | create unique labels on copy
VALUESON         1      | display simulation values (or generic b/a)
CONTEXT_WINDOW   0      | display context window ** Changed at 5.0 **
NAMESON          0      | display internal names
SORTON           1      | alphabetically sort dialog entries
PNUMSON          1      | display pin numbers
RNUMSON          1      | display refdes
DEFSHEET         0      | search for sheet template for new sheets
XTRAERRS         1      | print out all errors in checker
DBOXON           0      | pick names from dialog boxes
STROKES          1        | executing commands using strokes
DYNAMIC_PANNING  1        | moving with dynamic panning

| Turning this on will enable case preservation for attribute values. This
| may sound interesting, but it can raise havoc with downstream tools, as
| well as with older tools that don't supprt mixed-case.

PRESERVE_CASE       1        | turn on case preservation

| This is an example of how to add an attribute to the mixed case list. In
| this example, any attribute named DATASHEET would be allowed to have a
| mixed-case value.
ALLOW_VALUE_MIXED   #

|5.0 DB_ERR_VERBOSE 1   | verbose database reader error messages
|5.0 FUBPINTYPEON   1   | create PINTYPE att as FUB pins created
|5.0 SELNAMEON      0   | display selected object's name in LL

NETNAME VDD             | Upon creation, VDD will have global scope.
NETNAME GND             | Upon creation, GND will have global scope.

|SYMBOL_QUALIFIERS  \D   | Demorgan
|SYMBOL_QUALIFIERS  \C   | Conventional
|SYMBOL_QUALIFIERS  \A   | Ansi
|SYMBOL_QUALIFIERS  \P   | Package

ATTR_RESET SS#1         | Never copy this SCICARD attribute
ATTR_RESET SS#2         | Never copy this SCICARD attribute
ATTR_RESET ALL_ID       | Never copy this ALLEGRO attribute
ATTR_RESET GEN_ID       | Never copy this ALLEGRO attribute
ATTR_RESET DIFF_PAIR        | Never copy the DIFF_PAIR attribute
ATTR_RESET REFDES SYMBOL_VALUE  | Reset REFDES attribute value from symbol

|8.0 SHOW_TOOLTIP_FOR        REFDES
|8.0 COMPONENT_TOOLTIPS 1

|5.0 COARSE_GRID         0
|5.0 DYNAMIC_XY          0
|5.0 BEGIN_NETS_IN_SPACE 0
|5.0 OATS 1

|5.0 ATTR_PROMOTE        BIT

|7.5 PARTIAL_UNLIMITED_TEXT_LENGTH 1

|8.0 IO_PINS builtin:in.1
|8.0 IO_PINS builtinut.1
|8.0 IO_PINS builtin:bi.1
|8.0 ONSHEET_PINS builtinnsheet.1
|8.0 OFFSHEET_PINS builtinffsheet.1
|8.0 POWER_PINS builtin:pwr.1
|8.0 GROUND_PINS builtin:gnd.1
|8.1 SERIES_RESISTOR_SYM analog:res.1
|8.1 PARALLEL_RESISTOR_SYM analog:res.2
|8.1 CAPACITOR_SYM analog:cap.1
|8.1 GROUND_SYM builtin:gnd.1
|8.1 POWER_SYM builtin:pwr.1

| Design Directories
| ------------------
| Format: DIR [DirType(s)] DirPath (LibName)

|   DirType:   p or pw  - primary / writable
|              w        - writable (read/write)
|              r        - read-only
|              m or rm  - read-only megafile
|   DirPath:   directory specification ("." for current directory relative path)
|   LibName:   library name aka library alias or VHDL library name (optional)
|              32 characters or less.  Must begin with a letter.
| examples:

|       DIR  .
|       DIR [r] /libs/74ls     (vl74ls)
|       DIR [r] /libs/builtin  (builtin)
|       DIR [w] ./under/development/alu   (newalu)
DIR  .

楼主:
还有,这个文件MENTOR安装程序中好多地方都有,是需要那个里面的这个软件呢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答呢

网友:
我也是刚学的加我QQ576620568

网友:
最后一行改成DIR  [pw]  .  试试

网友:
viewdraw.ini是原理图工程下的那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