协助分析一个电源控制电路~

楼主(2009-01-17):
如图,这个图是用在卡车车台上的电源输入部分,我初步分析是这样的:
   输入是24v的,之后由9012控制大功率mos管的开关,mos管为Pmos的,平常9012关闭,mos管导通。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时,9012导通,mos管关闭。
   其中的两个齐纳二极管用来嵌压,防止损坏mos管。
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:
1,9012的作用;
2,9012的基极电压多少时,导通打开?
3,两个齐纳二极管的作用?
大家可以提供自己的见解,谢谢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mos管为IRF9640,3脚为S,1脚为G。
请大家多参与分析,不吝赐教~

楼主:
有人会吗?希望大家多协助分析一下。谢谢了啊。

网友:
你分析反了吧,这是一个升压电路,VIN才是输入,24V输出

楼主(2009-02-18):
这个电路我大概搞懂了。
前端的那个三极管是防止电源反接的。
输入是24v,这电路是保护电路,防止输入的24v出现很大的变动而损坏后面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