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没有区域规则这个缺陷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现在有块板IC脚间距只有6mil,整个板要求间矩为8mil怎么设置?

网友:
可以专门设置component或decal规则,,相当于Allegro的区域规则!

楼主:
我试了在PADS Layout没用。说详细点,谢谢!

网友:
IC脚距是不可以改的,其它可在设计规则里设置。ic脚距就不用管他了。只要你自己认为没错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0-09-30):
SET UP -->RULE-->DECAL OR COMPNENT

网友(2015-04-02):
呵呵,还是有区别的,比如同一网络使用不同间距规则,怎么实现

网友:
pin pairs / conditional rule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