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16.2解压问题

楼主(2009-01-17):
cadence16.2 CD1能解压。CD2,CD3解压出来的文件,下面为DATA3,DATA4,怎么不能解压。把他们放在第一个文件有DATA1,DATA2,DATA3,DATA4,还是不能解压,请教是不是只解压CD1就能安装?

网友:
不用解压,直接点击CD1的setup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CD1没有破解文件哦。是不是要用别的版本破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