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元件不可选管脚可选的设置!

楼主(2009-01-17):
怎么设置可以使pads layout 中布局后,元件不可选而元件管脚可选呢,请指教,谢谢了。

网友:
应该不可能,管脚是元件的一部分,反过来可以,你说的就不行了,有个过滤器功能倒是可以实现,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,快捷键是Ctrl+Alt+F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图,只选pins

楼主:
谢谢版主、二楼大哥指点,你们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