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server2003 无法安装pads

楼主(2009-01-17):
windows server2003 无法安装pads  我都试过了2004 2005和2007都无法安装 是不支持吗? 还是其他原因  dell得商务机  512内存的台式机。。 请高手解答 谢谢

网友:
我只知道server的系统没法装en

网友:
可以呀,我刚装的见附图

网友:
server 2008可以装ee2007但是破解不成功

楼主:
3# chenjnh 是我得权限问题吗  但是其他软件都可以。。  装得protel调用pcb时候也除了点问题。  就是0805封装得电阻都没了  库什么都加好了  网络表也没有错误 。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