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了泪滴后,不该连着的线连着了,而且检查不出来,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1-18):
在不加泪滴的时候,两条不在一个网表的线没有碰到。但是加了泪滴后,不该连着的线连着了,怎么办?怎么设置才能既加泪滴又不产生错误。

网友:
把泪滴设置成凹面型泪滴不就碰不到了吗,设置方法 :选中1脚连线 然后右键选teardrop properties。。。
在shape区选teardrop类型为curved 并把泪滴长、宽改小,即可解决问题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 changliu 。
我马上弄

网友:
做teardrop的PCB在layout的时候要增加clearance,否则就往往出现这种麻烦

网友:
一开始设计时就把泪滴类型设为小一点就可以的。

网友:
    有没有办法对泪滴也进行间距设置?

网友:
    经过多次使用,发觉弧形泪滴比三角形泪滴要耗用。弧形泪滴比较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    受教,确实泪滴这个设置要注意各种的区别

网友:
    弧形泪滴比三角形泪滴要更坚固

网友:
    PCB 软件中有安全距离设置啊,设置OK后,连在一起,只要不是一个网络名,肯定能检查出来的,除非软件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