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CAD里怎么画45度线

楼主(2009-01-18):
orcad里怎么画45度线,就像bus entry那种,但不是bus entry,要很长的。

网友:
按住shift再画

网友:
这里只有荣誉斑竹回答问题吗?

网友:
按住shift画得是任意角度

网友(2009-07-07):
按住shift,观察所画线的平滑度!(很直观)斜着平滑了就是45°!

网友(2009-10-18):
4# wudenggang0 5 I* j8 c! j/ a8 x4 X
那画BUS是怎么画45度的总线呢?按shieft不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