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奇怪,关于split plane 里面加plane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8):
我的电源有几个电压,所以电源层有3个plane,分别是2。5V, 3。3V 5V
我做了一个plane把所有 2。5V的过孔都覆盖了。然后做3。3的plane,执行manager后,居然发现原来很正常的2。5V的plane全乱套了。
如图,红色标记的部分表示应该分开的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情。
哪有 split plane的详细教程呀?
多谢了

网友:
设置好灌铜优先性就行了。

0为最高,优先处理,1次之,依此类推。